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2-02-07):
哪位大佬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初始上电3V,R4左边的A点为高电平,通过每次按下开关,可使A点实现高低电平切换。

网友:
q2高电平通 q1低电平通

网友:
是的,只是不知道开关触发一次后如何使三极管改变导通和截止状态。

网友A:
只看到一种情况结果 还是另一种情况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一种情况结果 还是另一种情况没看到

每安一次开关(按下并抬起),A点电压会在高低电平切换。

网友B:
第一次按下开关,A点高电压经R3到Q2基极 Q2导通 A点变成低电压,Q1导通加到Q2基极,保持导通状态 A点始终低电压
再按下开关 Q3基极高电压经开关R3到A点  使Q1截止 Q2基极变低 Q2截止 A点始终高平  如此反复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Q2是执行者
Q1是互锁

网友:
自己设计的就是好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按下开关,A点高电压经R3到Q2基极 Q2导通 A点变成低电压,Q1导通加到Q2基极,保持导通状态 A点始终低电压
再按下开关 Q3基极高电压经开关R3到A点  使Q1截止 Q2基极变低 Q2截止 A点始终高平  如此反复

半天没看到Q3,兄弟

网友:
兄弟,是Q2 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按下开关,A点高电压经R3到Q2基极 Q2导通 A点变成低电压,Q1导通加到Q2基极,保持导通状态 A点始终低电压
再按下开关 Q3基极高电压经开关R3到A点  使Q1截止 Q2基极变低 Q2截止 A点始终高平  如此反复

功力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按下开关,A点高电压经R3到Q2基极 Q2导通 A点变成低电压,Q1导通加到Q2基极,保持导通状态 A点始终低电压
再按下开关 Q3基极高电压经开关R3到A点  使Q1截止 Q2基极变低 Q2截止 A点始终高平  如此反复

非常感谢!讲解的很透彻,能讲一下C1的作用吗,老铁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复位电容,延时作用,为了开关复位,由于人的动作再快也会使按钮保持接通达数十毫秒,所以,完全能够满足复位的时间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

Multisim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