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价?

楼主(2022-02-07):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80,描述故障是不充电,以前经常出现电源口接触不良,现在彻底不充电了,按开关没反应,开不了机。简单检查type-c口有轻微晃动,估计就是接口坏了,报价150,客户嫌贵,没修。这种故障你们怎么报价?报多少?
开不了机

网友:
成本非加人工费50不超100元就行了。

网友A:
150我还觉得低了
柴油机
这些东西 看心态 看怎么报价 如果你心态不行就少报点 如果你心态可以少挣一笔也可以那就报说接口本来坏了导致后面主板坏也可以
详情
李凤谋
技术越好越认为技术值钱,支持!

网友:
150低了活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我还觉得低了
这些东西 看心态 看怎么报价
如果你心态不行就少报点 如果你心态可以少挣一笔也可以那就报说接口本来坏了导致后面主板坏也可以

网友:
你不能说接口坏了要换 或者说松了要焊一下 ,你要说有几个芯片坏了,还要订货,收费500,保证修。

网友(2022-03-09):
报价要实诚,假如人家是问过价了才来问的你,你真觉得你往高了报人家会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