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3468入系统死logo求解

楼主(2022-02-07):
Dell3468 无论PE还是系统都死在这里
更换了硬盘和内存
bios更新了官方最新
bios内禁用camera 声卡网卡 虚拟化
bios检测程序全部通过
都一样,
各位大神有什么高见指教一下

网友:
感觉像CPU问题

网友:
这种直接换CPU啊还有啥要考虑的吗

网友:
这个估计cpu挂了的概率高哦

网友:
cpu或者显卡,先扫一下显存

网友:
CPU坏了   准了   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干CPU 。。。

网友:
这个应该还会点一会儿掉电吧。CPU现象。

网友:
昨晚装用win7发现独显装不上,估计独显挂了

网友:
装32位系统看一下!   有一部分CPU坏了这样的 可以安装32位系统

网友:
有没有裸板测试过?整体主板电压测试过正常吗?目测过主板有没有原件腐蚀?都排除那就CPU问题大了

网友:
不要镜像恢复系统!一步一步安装!最后驱显卡试试吧!厂家驱动打上

网友:
自检,跑码,需要示波器

网友:
哈哈直接换CPU

网友:
这种CPU挂的可能性百分九十

网友:
论坛里这么多人说CPU坏了,试试换个。

网友:
换成32位的win7或者xp或许也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