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最近想添个新的显微镜,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主要就是修电脑用!望大神指导

楼主(2022-02-07):
之前一直没有用过显微镜!不知道选择电子的好点还是还是双目物理的好点,需要操作空间大点的,预算还不高,求大神推荐推荐!!!

网友:
1k买个二手3目的

网友A:
3目显微镜是首选,后期可搭配电子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目显微镜是首选,后期可搭配电子镜。

品牌和型号方便推荐下么?

网友:
一般性的就可以了,金卡思三目的,一套才1000多。

网友:
没用过,也想买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和型号方便推荐下么?

资金充足可以选择舜玉,维修佬等,也可以选择某宝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和型号方便推荐下么?

甬显的可以看下,迅维也有高端在卖。

网友(2022-03-09):
电子的好,方便存照,缺点是需要供电

网友:
屁有没有上次买了一个退了

网友:
搞了个电子的,用的还不错,物理的也试用了,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