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物料丝印描述,如何购买?

楼主(2022-02-07):
修一张gtx1650杂牌卡,不开机,发现板底1.8v处撞掉一个电容,没有找到相同料板,随手补了一个,点亮进系统测试,中途黑屏了,再开不起了,应该是补电容不当,导致1.8V 控制IC坏了,看丝印在网上搜索不到,看看哪位大神有资料,或者知道物料怎样能买到的?

网友:
哈哈直接上淘宝卖芯片的店铺问就行了

网友A:
RT8071AZQW RT8071A 3A=FL 3A=1B 3A QFN10

网友B:
补个电容怎么就导致ic坏了嘛

ic没那么脆弱的 看看外围电路 看看每个脚信号对不对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个电容怎么就导致ic坏了嘛

ic没那么脆弱的 看看外围电路 看看每个脚信号对不对怎么样

没有补电容时不开机,没有电压,随便补的一个电容,能开机了,进系统几分钟就黑屏了,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71AZQW RT8071A 3A=FL 3A=1B 3A QFN10

感谢感谢,明天再网上搜索看看能不能买到

网友:
     多大电容这里找

网友:
杂牌的话,芯片型号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图片太模糊看不出几脚的电容  楼上有大佬给了电路图对着来就好了

网友:
还是TB店铺问问老板们吧 他们天天卖这个东西  一看就应该知道

网友:
有个叫做芯片丝印反查网的网站,大多数芯片可以查得到

网友:
谢谢封箱,正需要

网友:
这个显卡是1650的吗 这秀气

网友:
我修的显卡掉电容的都不会管他,,不引响使用

网友:
缺一个小电容不至于烧芯片吧。

网友:
淘宝直接搜:丝印xx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