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开机不认独显30秒关机

楼主(2022-02-07):
神舟战神z7,起初是大短,一步步找到了问题所在,一个电容导致的。接着就是麻烦问题来了,独显不能识别,开机一分钟后风扇狂转后关机。测显卡电感处无电压输出,测量显卡各复合管并没有击穿,显卡应该还是好的~测1v8aon短路,1.8run好像也是短路。用电源烧机也烧不出来哪里发烫,难道真的要一个个电容拆吗?还有就是请教一下各位显卡的阻值是不是非常低?然后这个1v8aon的阻值大概是多少?会不会也很低?

网友A:
一个主板哪能有这么多问题?别忽略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A:
先把问题想简单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问题想简单一点

短路了,我把它想不简单。给个思路,老大

网友:
1.8阻值应该不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我把它想不简单。给个思路,老大

拆掉独显供电电感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测一个正常1.8v阻值260欧,不是同一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测一个正常1.8v阻值260欧,不是同一主板

那就是说我这个地方确实短路了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不低,又不是核心供电。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板哪能有这么多问题?别忽略简单的问题了

我也认为一个主板出问题一般也就一个问题,说到底还是我技术太差

网友D:
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故障点是很有可能的,维修中常见大短,找到问题排除大短后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E:
热成像神器拿出来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故障点是很有可能的,维修中常见大短,找到问题排除大短后还有其他问题。

对呀,我这个不就是吗。修好了大短,,结果显卡这里又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神器拿出来照一下

没那个条件哦,上哪找热成像去

网友F:
拆了独显供电试试能不能正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那个条件哦,上哪找热成像去

买一个,就几百块钱。。。修几个板子就赚回来了,还能提高排查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就几百块钱。。。修几个板子就赚回来了,还能提高排查速度。

好不好用?这玩意是不是比手摸靠谱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拆了独显供电试试能不能正常啊

拆独显供电?是说拆掉独显供电的电感吗?目前的情况就是独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G:
先看看IO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看看IO有没有问题吧!

能正常开机,就是不认独显都和IO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看看IO有没有问题吧!

求教,老大

网友H:
pj1断开,判断后级还是,前级短路,不断开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pj1断开,判断后级还是,前级短路,不断开烧不出来

断开了的,不过我没有断开烧。明天试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I:
拔掉显卡在量量,正常阻值有两三百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拔掉显卡在量量,正常阻值有两三百欧!

没有bga,显卡拿不下来

网友J:
我之前遇到一台战神,和你现象一样,但是不是Z7这款,我修时是显卡温控的问题,同样的都是开机1分钟左右风扇狂转然后关机,你可以排查下显卡温控!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K:
先断显卡,再断1.8,判断哪儿短路

网友L:
显卡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M:
短路除了烧就是拆,没啥子捷径

网友:
热像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网友M:
即使找到发热件,也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不好用?这玩意是不是比手摸靠谱多了?

比手摸靠谱多了,微短路,微发热是摸不出来的,这个神器一照就知道了,省的时间可以多修几台机器了。

网友N: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不好修!

网友O:
改集成,我主页有方法

网友P:
除了核心供电是0到3的阻值!其他都不能低于20.显卡越好核心阻值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P:
除了核心供电是0到3的阻值!其他都不能低于20.显卡越好核心阻值越小

那就是说我这一路应该还是短路了,我电容都拆完了还是如此,我都想放弃了

网友Q:
测一下显卡工作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显卡检测测不到的话,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Q:
测一下显卡工作的电压是否正常

就是不正常啊,没有供电,而且1.8v的阻值低的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改集成,我主页有方法

真的吗?谢谢,我来参考一下试试,不过要经过客户的同意,而且这个板好像是bios检测显卡,听说还得改bios还是啥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不好修!

对呀。。主要是没一个标准,阻值又低,找问题又找不出来,本来自己的水平就差,还搞个这么高难度的,唉,太为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之前遇到一台战神,和你现象一样,但是不是Z7这款,我修时是显卡温控的问题,同样的都是开机1分钟左右风扇狂转然后关机,你可以排查下显卡温控!希望可以帮到你!

谢谢兄弟,你当时显卡可以检测到不?我现在是显卡供电不出来,然后显卡供电1.8和1.8run的电感阻值特别低,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断显卡,再断1.8,判断哪儿短路

显卡断不了,没bga,1.8断了阻值就恢复了,1.8后级短路,但是又找不出来是哪里短,电容拆完了都没找到,有没有可能板层短路呢老大,如果真是板层短路,应该怎么处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

但是1.8和1.8run都阻值低,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M:
短路除了烧就是拆,没啥子捷径

拆的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即使找到发热件,也不一定是坏的

额,兄弟说的有道理,那一般判断短路烧都烧不出来的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判断的,还有就是热成像我都没见过

网友F(2022-03-22):
引用 网友B:
拆独显供电?是说拆掉独显供电的电感吗?目前的情况就是独显供电没出来

对啊,把独显供电电感都断掉试试能不能正常开机,我之前碰到一台核心有问题的,断开供电正常,接供电就钓点的,那就别忙活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阻值应该不低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就几百块钱。。。修几个板子就赚回来了,还能提高排查速度。

一个热成像大几千啊,几百的有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个热成像大几千啊,几百的有屁用

海康威士的H10  H11 就可以啊  1000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把独显供电电感都断掉试试能不能正常开机,我之前碰到一台核心有问题的,断开供电正常,接供电就钓 ...

没折腾了,直接交换了

网友:
最后还是交换了,没法修啊这个

网友S:
神舟的垃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S:
神舟的垃圾机器。,,。

是的,蓝天的垃圾主板,各种问题

网友T:
阻止有点低了,有的确实不好烧 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T:
阻止有点低了,有的确实不好烧 机出来

嗯,就是烧不出来,死活烧不出来,只有打阻值才能稍微能判定一些

网友(2023-08-27):
显卡挂了。不认显卡就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