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不能保存 cmos电池有电 h81i-plus

楼主(2022-02-07):
华硕h81i plus症状,主板bios设置不能保存,cmos电池有电,主板3.3v电路正常,cmos供电电路异常
1、

断电源,安装cmos电池,测量主板 cmos清除跳线 ,电压为0.5v,非正常3v电压

接通电源,安装cmos电池,测量主板 cmos清除跳线 ,电压为3v左右,正常电压
2、排除cmos电路上,电容电阻漏电可能,最后拿下cmos电池旁边的肖特基二极管,更换解决问题
如图 SD1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断路了吗?

被轻微击穿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公阴极二级管吗?

网友:
有经验有分析能力还真的可以修主板

网友:
电池有电就查下RCT电路

网友:
现在遇到这种抢矿客户直接换主板

网友:
确定这能管多久吗

网友:
这个二极管坏的很多

网友:
迅速锁定故障

网友:
我刚刚修P华硕H61问题和现象一毛一样,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漏电了

网友:
这种二极管坏得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