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6-kp5d1,板号n850hj

楼主(2022-02-07):
VGA风扇不转!查3940s的2脚有5V输入,3脚无输出,4脚为低电平,4脚与IT8587的81脚相连,找3940s的PDF没找到!求大神帮助,4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3脚才会输出?

网友A:
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两种状态。因为风扇也不是只有转和不转两张状态。转时也有不同转速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简单的高、低两种状态。因为风扇也不是只有转和不转两张状态。转时也有不同转速的时候。

问题是现在它不转啊!查了下资料,图纸不带#的是高电平有效,所以4脚应该为高电平,准备换io芯片了!

网友B:
一直不转,直到高温死机?我那角由e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转,直到高温死机?我那角由ec控制。

嗯!就是这样!换IT8587!

网友:
先不要想得那么复杂,有没有排除过风扇问题?有没有试过外接个供电给风扇转吗

网友C:
风扇不转影响开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扇不转影响开机吗?、

不影响,玩一会要死机

网友:
EC 的pwm 信号 先拆掉3940  再测是否有信号

网友C(2022-03-22):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玩一会要死机

感觉EC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别的功能正常的话,直接改常转不行吗?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C:
感觉EC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别的功能正常的话,直接改常转不行吗?

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