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掉点修复

楼主(2022-02-08):
扔了可惜,留着无用,最后决定修起来吧!

网友:
贴了铜箔?

网友:
用到掉点了也是利害了

网友:
留着自己测机还可以   出的话不太好

网友A:
这咋补上的,用啥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咋补上的,用啥补的

绿油,有专门的专业材料的

网友B:
铜箔绿油紫外灯焊锡烙铁细心成

网友:
补这条线很难吗?

网友:
插反SPD烧的地线,不补也行

网友:
内存都用秃噜了

网友:
客户的么直接换,掉电容我都直接换新的,旧的留着修好了再卖

网友:
小心涂上绿油,铜箔放上,紫外灯固化,锡焊,打磨,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箔绿油紫外灯焊锡烙铁细心成

用胶粘铜箔再涂绿油

网友:
这是试机内存?反复拔插金手指镀层都磨没了

网友:
谢谢大谢谢大老分享,学习了。

网友:
补补还能用

网友:
至少绿油搞上啊

网友:
是不是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