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22寸 瀚视奇 SF220ABB NP230 显示器程序

楼主(2022-02-08):
22寸 瀚视奇 显示器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通病 上电流表待机0.008 开关无反应 刷程序解决 屏幕号和机器型号 图片均已经展示

RTD_EXT_SPI #ISP_20200511_153912.BIN

网友:
这个程序不错

网友:
这个驱动板 那两个电容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主板一般都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哪都坏,供电坏,程序怀,好事。

网友(2022-05-05):
搞不懂为什么显示器这么大点程序下载分要5分??

网友:
大概是说上传者收集这个程序也不容易,所以需使用者投资5分。

网友:
昨天错点了一个压缩文件并没下载,也无端的扣除我5分。

网友(2022-07-18):
不知道能不能用??没有

网友:
高手 高手

网友:
这个驱动板 那两个电容是通病吧还有那个电压转换芯片也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