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2 8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2-02-08):
收一个K22 80。客户描述是不通电。不过我发现放电后,他是能自动触发的。但是装好小电池,就不能按开关再开。这个型号一直没有图。不过发现它跟17835是一样的底板。鑫制造有这个点位。测量EC的条件。开关是进了EC的。ACIN Lidclose也是正常的。换个EC试试吧。结果还一样。就在论坛上搜搜看看有没有人修过。结果还真有收获。

k22-80 bios 16863-1 淘宝-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这个贴的底部。有个哥们修了一台一样的。但是发现他测量出了错误。他把Novo Button量成了Lid。他为了修这个问题。把上拉电阻改小。最终也修好了故障。但是实际故障点不是这里。我看了他的维修过程。最终发现这个故障是侧边的Novo Button有漏电。拉低了这个信号。而这个Novo Button 跟开关键在EC内部应该有什么逻辑关系。会影响到。导致开关失效。因为这个按钮不常用。就断开了它到EC的电阻。故障到此修复完结。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这种小细节很难找

网友:
这都能找到,太强了

网友:
最怕这种放电自动上电,装小电池不触发

网友:
又看了一遍都挺厉害。

网友(2022-06-21):
经常有这样的  我上次也搞到了一个

网友(2022-07-30):
感谢分享,遇到一台一样的现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