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明白PS2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正常,但就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2-02-08):
谁能讲明白PS2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正常,但就是工作不正常,换了电阻立马就好了,这种情况也会在cpu供电芯片上遇到,实在搞不明白,还请赐教!

如图:电阻RN2问题导致后级电压低,不管在线测量还是拆下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加焊都不行,只有换了一颗排阻就好了。

网友:
排阻稳定性不好!

网友A:
参考华硕822排阻,要换新的才行。

网友B:
排阻间进了焊油,相互间导通了,这个阻值不指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间进了焊油,相互间导通了,这个阻值不指定很大

相互导通阻值应该是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间进了焊油,相互间导通了,这个阻值不指定很大

加焊过不行,我给他掉个头就可以了,但是另一边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华硕822排阻,要换新的才行。

是哇,感觉华硕很难修,只有点位图看起来麻烦。所以一般不修华硕。。

网友:
华硕,只有客服有原理图,没办法

网友C:
这种问题属于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我就碰到过很多次,不过我是做工控维修的,量起来好的,换一个就好,无法传输信号,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信号回路里,电流稍稍一大电阻就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属于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我就碰到过很多次,不过我是做工控维修的,量起来好的,换一个就好,无法传输信号,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信号回路里,电流稍稍一大电阻就开路了。

阻抗问题?

网友:
遇到过技嘉主板,电阻拆下来测阻值正常,可是大家都说通病就是这颗电阻,试着换一颗上去居然好了。不信邪,再把之前的电阻换上马又当机,不信还真不行,估计是电阻长时间发热工作内伤了。

网友:
电阻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难修?最好修的主板了!

只有点位图啊,不懂原理看起来费劲。。。。

网友D:
华硕难修?最好修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