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固态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修复。

楼主(2022-02-08):
(图片)

网友A:
拆开看主控型号,重新开卡!

网友:
用英文版DG.

网友:
好像分区有坏道扇区啊,重新分区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主控型号,重新开卡!

怎么开卡?

网友:
根据主控型号找到对应的开卡软件,具体百度都有教程的

网友:
重新开卡看看 先跑r再开

网友:
这个重头学  开卡

网友:
还是学习开卡吧 先看芯片型号 再找工具

网友:
对于菜鸟的我就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