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 lz2932h 图像是倒过来的

楼主(2022-02-08):
玛雅 lz2932h 32 曲面 图像是倒过来的  找不到程序 版号v592-v2.1  论坛只有长城的 淘宝买不到 菜单恢复出厂还是一样  是不是有组合键 来调整

网友A:
显示屏的话,可以进显卡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的话,可以进显卡设置里面看看

这也不是好方法,在没有完全进入WIN系统之前,,图像应当还是倒着的,,所以还是要从显示器程序入手

网友:
bios界面也是倒着的?那就要看显示器的固件了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有没有设置项

网友(2022-08-06):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设置一下颠倒过来不就行了

网友(2022-10-02):
物理调整一下,把屏转180度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