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DELL 24-3455屏幕不亮通病一例

楼主(2022-02-08):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DELL 24-3455屏幕不亮,接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显示,报警5声,客户说拿到其他地方以为是系统问题,一个电脑店外接HDMI发现系统是好的,但屏不显示,说屏幕坏了,由于过年一直没上班,客户等到今天我们上班把机器拿来了,我检测确实是这样的问题,一般DELL的机器5声报警是CMOS电池没电或者CPU损坏,测试CMOS电池确实没有电了,更换电池故障依旧,查看论坛也有很多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屏幕不显示,有的是屏幕红绿蓝闪无信号,于是下载主板上屏幕程序“主板背面的U25”刷了以后就正常了,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图片和程序发给大家。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BIOS芯片

U25位置

戴尔24-3455 14050-1屏 U25 程序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原来是屏幕显示驱动bios损坏了。

网友:
这才叫技术交流嘛!点个赞

网友:
这个程序和液晶屏BIOS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好了,原来是屏幕显示驱动bios损坏了。

每个主板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   单刷BIOS好了

网友:
修过联想一体机同样的现象通样的问题

网友:
有些一体机的这个屏幕程序不好找的,坏得蛮多的

网友:
这个驱动bios你怎么下载到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EC BIOS吧

网友:
收藏了,一体机的MCU不好找

网友:
随便问一下,MCU程序为什么容易坏

网友:
显示器不开机有一小半都是MCU故障

网友:
上家应该没这维修技术

网友:
造福大家,下次遇到此问题就有方向了

网友:
屏的程序不是在屏电路板上面吗?怎么会在主板上面?

网友:
以前就遇到这个bios问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主板都有这个芯片?
必须都有这个芯片的。一般主板输出是vga或者hdmi信号,然后经过显示器hdmi或者vga信号转lvds芯片,也就是液晶驱动芯片,旁边都会带这个flash芯片,个别转换芯片可能不附带外挂flash,使用内部替代了。

网友:
相当于屏上的BIOS,问题是这种BIOS哪儿下载?

网友:
屏的BIOS,学习了

网友:
戴尔一体机可以通过键盘D建按住不放 再按开机测试屏幕 遇到联想这个问题 也是刷显示程序好的

网友:
屏的程序也能搞到啊

网友:
是滴,这个通病修的比较多

网友:
找不到资料就麻烦了

网友:
像这种屏的程序 最好能标上屏的型号。。。

网友(2022-10-15):
怎样刷U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