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电源坏了(或功率不足)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22-02-08):
亲身经历的,电源损坏,从后期分析来看,先是功率不足直到完全损坏的表现:
1. 电脑不时的卡一下,一般几秒钟就好;除此外可以正常使用;
2. 严重了,电脑启动不能一次成功,提示错误再次重启能够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没问题,偶尔卡一下;
3. 更严重了外加的PCIE 1X的SATA3.0 外置 卡,不能识别硬盘了,把机箱拆开,拆掉卡,硬盘直接插主板上,又可多次启动进入系统;
4.  系统用着用着突然自动重启,有时还能进入系统使用;
5. 电脑启动屏幕不亮,能够进入系统(听到启动进入系统 声音),有时进入系统瞬间屏幕变单色死机;
6. 怀疑电源问题,换电源排查,故障全部消失。

后来拆开电源,发现有3.5v的线从根部断掉了,焊接上后 ,再上机,风扇转一下即停。似乎是有保护。老电源,10年以上了,放弃维修。

网友:
挖矿的长城巨龙不能买,买了两个,陆陆续续都坏了,不好拆,也不好修。强电跟弱电根本不是一个领域的东西,一时半会儿恐怕学不会

网友A:
“1. 电脑不时的卡一下,一般几秒钟就好;除此外可以正常使用;
2. 严重了,电脑启动不能一次成功,提示错误再次重启能够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没问题,偶尔卡一下;”
这两个症状都是硬盘掉电了,应该是机械盘吧?

一般ATX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就是该扔的时候了,不是修不好,而是没得维修价值,当出现故障的时候,其他配件都开始老化了,曾经我还修炸了2个ATX电源,其中一个是个航嘉500W,时不时掉电,我以为我修好了,插上市电2吱吱两声直接BOOM伴随浓烟跳闸,把我老婆吓的从床上跳起来尖叫,然后又把我吓一跳............从此修强电我都有心理阴影

网友:
死机,卡硬盘,蓝屏,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脑不时的卡一下,一般几秒钟就好;除此外可以正常使用;
2. 严重了,电脑启动不能一次成功,提示错 ...

我现在换了电源,上述故障都没了。

网友:
死机,卡顿,严重时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