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5ikb进系统一会就死机 ,键鼠触摸不能用

楼主(2022-02-08):
求大师指点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
先软后硬,重装系统看看,排除下软件问题。硬件问题,建议从电源开始下手排查。

网友:
软件排除过了,硬盘换的m.2固态,死机时主板上各电压正常

网友:
重装系统,或许是硬盘不兼容,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你看看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了 试试 不出意外就是独显造成的 或者核显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通病,网上再搜搜看,有人说刷BIOS解决掉了。

网友B:
刷BIOS,断开独显,不行就是集显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BIOS,断开独显,不行就是集显完了

怎么断独显、集显

网友:
这种主板CPU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通病,网上再搜搜看,有人说刷BIOS解决掉了。

能显示能用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你重装系统以后,键鼠能正常使用吗,要是键鼠可以用,注意CPU风扇是否转动,清理CPU风扇,重新抹硅脂,不要ghost系统,用原版装,不装独显驱动

网友:
好东西 ,收藏起来方便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故障相同可以再刷回来

网友D:
系统,BIOS,时序,按程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BIOS,时序,按程序来

又不是不开机 看什么时序

网友:
CPU挂了 这种遇到很多

网友:
我有示波器修好了吗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断独显、集显

独显供电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PE系统,安装操作系统。如果这三部都没问题但会死机可以安装一个纯净版,看看在不装驱动的情况下会不会死机。以前碰到过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安装显卡驱动就死机,刷了BIOS就正常了。

网友:
垃圾主板。
上次修了台,就洗了下,u挂了

网友:
v310的毛病很多

网友:
最近遇到过一台8代CPU的,用一会儿死机,换了CPU供电MOS管和钽电容后,就好了。

网友:
打一下波形吧

网友:
这故障别的不用考虑了,就是CPU挂了

网友:
现在CPU 问题拖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