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显卡bios讨论

楼主(2022-02-08):
神奇的白牌显卡找不到bios
故障:无法开机黑屏
检测:两颗颗粒掉点
修复完成之后能点亮 设备管理找不到显卡
鲁大师里面读出来V星1050ti
核心是N17P-G1-A1
我在想刷V星的bios会不会正常

网友A:
知道了需要装专用驱动可是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需要装专用驱动可是没有

我有,这驱动有win7跟win10两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需要装专用驱动可是没有

不需要专门驱动,只要将驱动解压,手工指定型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驱动有win7跟win10两个版本的

大哥分享一个

网友:
强行指定105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N17P-G1-A1是移动版1050TI的显卡核心,GP107-400-A1才是桌面版,你是不是用桌面版的BIOS 刷了?
换个移动版的BIOS 试试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种移动版核心改的显卡跟桌面版核心显卡的STRAP识别电阻就不同,核心会根据STRAP识别电阻的不同阻值不同电压水平来自动配置BIOS。不过这类显卡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打驱动麻烦,要么解压后指定型号,要么就是用已经指定好的专用驱动。以上是个人一点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N17P-G1-A1是移动版1050TI的显卡核心,GP107-400-A1才是桌面版,你是不是用桌面版的BIOS 刷了?
换个移动版的BIOS 试试吧

白牌卡解决了 只是找不到驱动 要用白牌卡的驱动才可以不然不认卡

网友:
为啥用鲁大师?一般都用GPUZ

网友D: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是安装驱动的时候    没有 显卡驱动   还有  驱动能不能提供一下

网友:
看到bios不支持uefi,添加uefi试试

网友(2022-04-21):
这个找bios的网站能发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是安装驱动的时候    没有 显卡驱动   还有  驱动能不能提供一下

留下邮箱分享给你们 找到了

网友E(2022-06-30):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分享给你们 找到了

求大神分享下WIN7驱动,谢谢~
手里有一张,WIN7系统下死活装不上驱动,折腾的要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求大神分享下WIN7驱动,谢谢~
手里有一张,WIN7系统下死活装不上驱动,折腾的要死

现在还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需要吗
要的,哥们儿,谢谢了~
52883345@qq.com
试了各种1050的驱动都没法安装成功,很是无语

网友:
要的,哥们儿,谢谢了~
52883345@qq.com
试了各种1050的驱动都没法安装成功,很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