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内存升级16G

楼主(2022-02-09):
接到一台Surface Pro7 1866要升级内存的,先测试好所有功能,接着拆屏幕拆解完单取出主板

取下原机的四个三星颗粒内存,16G内存我使用是镁光牌子的料板拆机件,装好内存,原机识别电阻R3408为0欧换了100欧的电阻,刷了bios

装机进系统显示已经识别到16G

 会员431071100鑫豆2026-4-25 09:25
 会员1156235100鑫豆2026-3-27 23:45
 会员593158100鑫豆2026-2-10 17:48
 会员1113722100鑫豆2025-12-23 21:53
 会员209130100鑫豆2025-12-2 18:50

QQ877298779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牛大哥,这个我是不敢动她

网友A:
Surface Pro7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高难度动作啊

网友:
硬是没看懂这个内存配置表

网友B:
听说这个屏幕是维修员的噩梦

网友:
哪位大神解释下配置图,看不懂

网友:
这属于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屏幕是维修员的噩梦

熟练以后就还好了    胆大心细

网友A:
这个内存颗粒上怎么看品牌、容量、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颗粒上怎么看品牌、容量、型号?

内存上面有型号标明

网友:
出来两年多了吧 不算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rface Pro7有图纸和点位?

Pro7图纸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上面有型号标明

内存上面写的看不懂。。。

网友D:
Pro7  开机亮一下田字    就掉电  反复开机  都是亮一下田字就没了  这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7  开机亮一下田字    就掉电  反复开机  都是亮一下田字就没了  这个什么问题啊

Pro7这个掉电很多基本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苏菲就是维修人员的噩梦。。。我是不敢拆  妈的 太容易死了

网友:
这?,,大佬倒是写详细点了

网友:
pro7 升了内存 后来cpu坏了 就扯不清了

网友:
bios怎么改的?

网友:
这个屏幕还好吧,不难拆,5分钟就能弄下来

网友:
bios怎么刷?

网友:
bios不会整。。。。

网友:
看配置表 不是R3408换成301欧的吗 怎么是100欧的了?

网友E(2022-05-14):
楼主有没有这机器的bios,我的机器bios被人家弄掉了,现在无me和触摸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这机器的bios,我的机器bios被人家弄掉了,现在无me和触摸得

原机的没有了。那你只能刷原厂的 论坛里找有人分享来着

网友F:
你换镁光16G难道不是改300欧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镁光16G难道不是改300欧电阻吗?

实验产品噢,没找到300欧用代替。亲测100欧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换了16g内存卡在开机logo是什么问题啊  换了两套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换了16g内存卡在开机logo是什么问题啊  换了两套了都是这样

卡一点多。那基本没装好 再装一遍试试

网友(2023-12-03):
新手来学习支持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