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58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22-02-09):
测量所有除cpu供电 别的都基本正常。内存1.35V是不是有点低。cpu也收到drampwrok和procpwrgd这两个信号,(其中procpwrgd装假负载没有,装真cpu就有,)。然后cpu就该发出svid,但是没有,有的又说cpu管理芯片有预供电,不知道1155的cpu平台是按哪个时序走的。是该有预供电还是要等svid才有呢。cpu供电芯片开启,供电,场管现在测量都正常。打算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这板是一个主芯片输出三路,管一个驱动芯片,驱动芯片又输出一路和一路集显供电,相当于四路cpu供电和一路集显供电,这板还好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2022-03-13):
应该是还没出时钟信号吧,VX七代的主板时序是前边除了VCCCORE外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后,产生VR_READY(有的板子不采用)VCCSA_PG和IMVP8_VR_EN给五脚门电路一二脚3.3V的高电平,然后门电路四脚输出PCH_PWROK给桥和VCCST_PWRGD给CPU,然后开启两路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