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V1.0刷BIOS问题求解

楼主(2022-02-09):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2841-1-2.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0486-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1678-1-1.html

看了三篇帖子,也bai度了好几次,最终是看到了因为bios问题,不支持3代U,之前刷bios都是有U 能亮机,用U盘刷的。
目前是因为没有U了,G640目前没找到,手里只有一块I3 3220,不能亮机,这种情况用编程器强刷吗?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最好把BIOS芯片拆下在来,再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最好把BIOS芯片拆下在来,再用编程器刷BIOS。

谢谢 一会再试试

网友:
维修站BIOS是原版吗

网友:
明白了 那个富士康是另外一个版本 维修站是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