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

楼主(2022-02-09):
华新手求助,请大师指点,硕P8B75-M LX PLUS REV1.00,上电IO NCT5535D 31脚电压.1.3V.能开关机,但关机后电源和CPU风扇一直在转,是不是IO坏了,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12vin 5vin等。都正常IO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就是IO坏了

网友:
买了一个到时到货换上去试一下,感谢师傅指点

网友:
感谢师傅指点,今天货到换上NCT5535D 31脚电压4.96V正常了,关机风扇不转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