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1060让维修人瑟瑟发抖的故障

楼主(2022-02-09):
联想拯救者Y7000-1060故障为:进系统,PE蓝屏,内存,硬盘都换了,PE也换了好几种,裸板也试过,BIOS刷了都不行,论坛上也有此故障都讲换CPU,我这是i7的,一个CPU也要1千,何况CPU换不好也不能退,一个主板要3500.

网友:
应该只是CPU虚了吧

网友:
联想这种底下灌黑胶的,基本不会虚

网友:
风险太好了

网友:
交给我维修,修好收费  没有任何风险

网友:
灌黑胶的不好搞,建议换主板。

网友A:
直接换CPU 百分之90 会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CPU 百分之90 会搞定

现在换cpu这么普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换cpu这么普遍吗

一个月换十几二十个吧

网友:
成本高,不经常搞,还有风险,难弄

网友:
直接报价换主板  CPU风险高 买到坏的就赔钱了 宁可少赚点直接换主板 要么就不赚!

网友:
这哪是维修?这分明是赌博啊!

网友:
CPU挂了 不会换就交换主板吧 找个靠谱一点的店

网友:
还是cpu故障的概率高,换cpu吧!干维修的也要会买u啊。带黑胶的,不好换,易掉点,换之前先报风险吧

网友(2022-04-20):
估计是CPU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网友:
CPU重新植球看一下

网友(2022-06-15):
肯定是CPU重新植球啊,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换CPU   植球费时间  但是不花钱啊,能好就赚几百手工费也不错

网友:
有风险建议换主板

网友:
成本太高风险又大报价高是必须的,一般客户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