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60s无1.05 V电压求助

楼主(2022-02-09):
修一片技嘉矿卡无1.05V电压,其它电压全部正常,试着更换了一个powerIC,没有结果,没有图纸不知道en信号在哪里?求助哪位大哥修到过同样板子的给支招!

网友:
可以根据电源芯片型号,找下数据手册或引脚定义。

网友:
需要点位图纸下方有联系

网友A:
没电压那路管子上面几个分立元件黄黄的看着就觉得有问题

网友A:
2脚使能。论坛里这么多图灵卡的点位,1.8和PEXVDD都是用的GS9216,引脚定义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压那路管子上面几个分立元件黄黄的看着就觉得有问题

我自己换的IC,松香膏的原因,原来很新的,一个日本客户的矿机,在无尘室挖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使能。论坛里这么多图灵卡的点位,1.8和PEXVDD都是用的GS9216,引脚定义都一样的。

感谢感谢,明天早上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使能是背面与门出来的,需要PS_NVVDD_PGOOD和PS_NVVDD_EN_RD都置高。可以随便下一个2060s、70、80的点位,都差不多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