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背面最小尺寸的电阻是0201还是0402,准备买电阻本

楼主(2022-02-09):
显存后面最小的那种,如图,图中最小的那种

网友:
经验之谈   买最小的就对了

网友:
最小的装不上,原来什么就是什么。最小的1/32,苹果手机主板上用的,烙铁尖还小很多。

网友:
电容电阻体积都差不多

网友A:
n卡gddr6\x显存周围一对0201的 米粒大小

核心下面也有0201的

你发的图是0402和0603的

去耦mlcc电容不需要买那么多值的
0201 1uf的 0402 1uf的 0603 10uf的就可以了

钽电容和固态电容需要大一点,16V的买270uf,2.5V的买820uf

然后你需要买点0402 0.22uf的mlcc,pcie tx线的隔离电容
我看差了你原来是问电阻

电阻基本是040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gddr6\x显存周围一对0201的 米粒大小

核心下面也有0201的

你发的图是0402和0603的

去耦mlcc电容不需要买那么多值的
0201 1uf的 0402 1uf的 0603 10uf的就可以了

钽电容和固态电容需要大一点,16V的买270uf,2.5V的买820uf

然后你需要买点0402 0.22uf的mlcc,pcie tx线的隔离电容
我看差了你原来是问电阻

电阻基本是0402的

谢谢您详细教导!

网友:
基本都是04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