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升压的时代,可调电源是不是快要淘汰或者更新了?

楼主(2022-02-09):
现在新机器基本上都是typec电源接口了,这种typec都是5V升到20V,可调电源是看不到升压的过程的,还有好多机器用可调电源是不能开机的,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比如HP的一些机器,不知道这种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可以用DC转PD转接器加一个PD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A:
19年就出来t-c的解决方法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hp的也有转接线卖的,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圆孔 大口小口 宏碁全集成在一块板子上,dell还有功率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年就出来t-c的解决方法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hp的也有转接线卖的,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圆孔 大口小口 宏碁全集成在一块板子上,dell还有功率选择

5v升20v过程可以看到吗?哪家可以买到打包模块?

网友:
5V升20V 是TYPE-C 与隔离保护独立开来的一个模块电路  一般都是带ROM 的芯片

网友B:
可调电源转typec的转接头不是能用吗

网友:
怎么可能淘汰,TYPEC那么点功率,能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转typec的转接头不是能用吗

可调电源转typec的转接头看不到5V升20V的过程,看不到的话就不能判断5V有没有升到20V。

网友C:
可调电源可以看到电流的变化,就表明TYPEC的转接头升压成功,如果要更直观点,可以接个电压表和电流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可以看到电流的变化,就表明TYPEC的转接头升压成功,如果要更直观点,可以接个电压表和电流表

如果可调电源上有5V升20V的模式就更好了,也许以后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调电源上有5V升20V的模式就更好了,也许以后会有。

有市场需求就有厂家会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年就出来t-c的解决方法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hp的也有转接线卖的,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

找了这个东东找了好久!感激老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9年就出来t-c的解决方法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hp的也有转接线卖的,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

“……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圆孔 大口小口 宏碁全集成在一块板子上,dell还有功率选择”

28元的:HP 的成品线 搜到了,但“打包模块……DELL 还有功率选择”这个没搜到,能回复或私密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而且隔壁的那谁还做了打包模块,方口 圆孔 大口小口 宏碁全集成在一块板子上,dell还有功率选择”
...

这是他家的模块,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去搜索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他家的模块,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去搜索也没有了

收到,真心感谢大佬

网友:
think的 很多都可以用

网友:
我一般都是摸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他家的模块,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去搜索也没有了

这个模块直接插220V吗?还是插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他家的模块,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去搜索也没有了

这个好啊  有链接吗

网友:
来自: 江苏扬州 来自 江苏扬州
这个问题T-C的也有转接的啊老早就有了有可以看升压跟不可看升压两种都有有些贵而已,不可以看的最大支持65W的 50块钱一个吧 可以看的贵些可能要大几十的样子,另外如果其他大功率游戏本的比如说HP暗黑精灵的那个接可调是没有用得,他那个需要检测功率的,你不同功率的以前是可以开机不充电,现在都是不让你开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