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不触发,放下电自动触发(未解决)

楼主(2022-02-09):
thinkpad X240不触发,放下电就能触发(未解决)
关机后也不能触发,放下电就自动触发,亮机后能正常使用,那们师傅指点下迷阵,谢谢
贵坛好多发贴都说放电就好,我这台不行

网友A:
开关在键盘上吗?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在键盘上吗?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你好,这台机开关不是和键盘一起的

网友:
换摄像头线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开关那个排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关那个排线有问题

你好,今天刚好换了,也是一个样

网友:
键盘  LID RTC  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