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问题

楼主(2022-02-09):
戴森电源拆出来的 根据电路板上的丝印此处为r39 但是电阻样式为一个方块 这东西阻值如何判断 正面写有CD17-49 背面05 求大神告知 如图

网友:
拆出来量了 万用表最大量程20M欧是无穷大 所以不是断线就是特别大的电阻。因为没遇到过特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目测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或者电流检查电阻

网友B:
丝印不是S1吗?猜测不是温度电阻就是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不是S1吗?猜测不是温度电阻就是保险吧

按照你方法试了一下。可行!估计是个保险。已处理完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应该是保险电阻

我仔细看了丝印 每个丝印一条线指向元器件 确实是r39指过来了。最后干了一根导线解决的。估计有可能是楼下说的是个保险 也有可能阻值特小的电阻。这个丝印把我整懵了

网友:
看着挺新

网友:
丝印是个坑

网友:
这个明明是个保险

网友:
被它那奇怪的 丝印指向 搞懵逼的人

网友C:
位号s1,怎么就变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号s1,怎么就变电阻了?

这板板丝印画的奇怪呗。 它都每一个丝印旁边一个线指向元器件。 这个原件就是一个r多少指过来的。旁边又出来一个s1  也没指向任何元件
把我弄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