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型号苹果6s 故障不开机 客人描述充正常使用过程损坏 维修分析,拿到手机上电为打表...

楼主(2022-02-09):
型号苹果6s
故障不开机客人描述充正常使用过程损坏维修分析,拿到手机上电为打表
第一端阻值正常第二端接地
以为是捡钱活直接在第二端上神器烧鸡
烧完上电漏电还有1a完了知道不是电容导致的了
仔细观察发现灯控旁边玻璃二极管炸了 拿下灯控ic观察焊盘都烧了
飞好焊盘脚位 更换二极管 更换灯控ic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EB4.tmp.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EB5.tmp.png
成功开机亮起维修结束
经验总结-不要胡乱上电烧机 找好位置下手 不然很麻烦

网友:
这个再摔一下就不好说了吧,容易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提醒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