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直流电源 到底用开关稳压型还是线性稳压型好

楼主(2022-02-09):
最近可调电源有些问题 想直接买一个 不知道到底是线性电源好 还是开关型的好 说什么的都有 哪种的都有用的 请大神们回复一下你们用哪种的好用 30v5A 的够用么 还是买个30v 10A的 线性的10A的有些贵 开关型的 10A的还可以接受   有说线性的负载不兼容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们现在用哪种呢 给些建议谢谢 还有就是牌子哪种的更稳定 耐用

网友:
普通维修5安足够,线性皮实,开关的省电效率高。

网友:
线性皮实故障少,开关省电效率高。推荐兆信的。5安普通维修足够。

网友:
开关型的不耐用,有的还漏电打手

网友:
线性》开关 但一般维修使用开关电源就足够了

网友A:
一般用个开关型30V10A就可以对付大多数故障了。

网友:
好用的电源,还是买进口的电源 如日本菊水 台湾 艾德克斯

网友:
线性电源也可以小电流烧机吧 没用过 带负载用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网友:
有钱线性,电流尽量大些。

网友:
两者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个开关型30V10A就可以对付大多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