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5626交换机恢复密码空库文件

楼主(2022-02-10):
偶尔回收了几台华为MA-5626 和MA-5620 ,DATA下来的空库文件发上来 供其它朋友在不知道密码情况下恢复密码使用。MA5626-24  MA5620-24交换机我自己试验过了都可以

大概过程就是TFTP上传空库恢复
把空库放出来

网友A:
清空完了就是一个24口傻瓜交换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空完了就是一个24口傻瓜交换机了,。

清空了是没有密码了,改成傻瓜交换机要简单配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空了是没有密码了,改成傻瓜交换机要简单配置一下,

嗯,有的型号是不需要设置就可以的。这个估计还真得设置。毕竟是光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