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110-4s rev 2.0合

楼主(2022-02-10):
清华同方h110-4s rev 2.0主板,原故障是开机无显,无CPU供电,读取原BIOS,用ME工具查看报错,看来BIOS坏了,从论坛下了几个2.0的都是开机掉电重启,有的取了内存报警,有的取了内存不报警,没有一个亮机的,后来下了一个备份的,自己重新合成一下,成功亮机,亮机很快

网友:
好的BIOS附件呢??

网友:
晕,怎么没传上,刚看到,现上传BIOS

清华同方h110-4s rev 2.0合.bin

网友:
这是清华同方附件吗?能点亮吗?

网友:
大神,会合成bios 我的清华同方b250s 开机又romstar biuld ,烦死了

网友(2022-07-11):
好用 请回一下!

网友(2022-11-03):
这个合成的集显不显示的,必须插独显才可以用。

网友:
先来试试,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有华硕代工的,有精英代工的。

网友(2023-03-25):
我的CPU风扇一直转,就是不显示 ,刷了这个,也刷了不少的BIOS,CPU也没温度,,看来是供电问题了。

网友:
请问这个主板能直接软件刷么,还是要用编码器

网友(2023-06-13):
还是要用编码器

网友(2023-11-03):
点不亮,之前刷了一个只是开机慢,这个直接点不亮

网友(2023-12-04):
这个是哪个代工的呀,我的是华硕代工的,可以刷这个吗?

网友:
主板版本太多,官方网站又没有,刷了多少都没有用

网友(2024-04-04):
h110-4s rev 2.0

网友(2024-10-11):
我刷了2个下载的都没有亮。原来的就可以亮。但是有BIOS密码

网友(2024-12-14):
希望能用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