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M-KP7GC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2-10):
开机可以进系统,但背光亮度不够,把亮度调到最高也不行 ,完整型号是:Z7M-KP7GC 求图纸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和屏有关系。没有代换个屏试下嘛?

网友:
保险烂了!老通病

网友:
主板的屏接口附近有个管19V屏供电的保险软击穿了!换了就好

网友(2023-08-20):
很经典的保险换了就行,这机器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