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厂家的芯片

楼主(2022-02-10):
智能手表里面的连接电池的,能告知厂家或型号最好,谢谢各位看官了

补充内容 (2022-2-11 11:07):
bga12脚的

网友A:
看这个logo有一点像德州仪器?但是又不是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logo有一点像德州仪器?但是又不是很像。

谢谢回复,你这提示虽然不确定,但让我有了个去找的方向。

网友:
这是我在手表主板上测到的脚位定义。
芯片的脚位定义是我自己定的,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