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联想E52-80版号DA0LV6MB6F0 REV.F 版号DA0LV6MB6F0 REV.F 不开机

楼主(2022-02-10):
不开机!3v5v都有,1.2v没有,RT8231B炸了,换了个新的,1.2还是没有出来,后级没有短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吧。

网友:
能查的还有很多 比如1.2V的产生相关条件等

网友A:
今天修到台同款,也是RT8231B炸了,更换过后电压瞬间出来了,测量无CPU供电,5V电感阻止偏低,CPU供电芯片和保险电阻都坏了,你需要注意右边U口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台同款,也是RT8231B炸了,更换过后电压瞬间出来了,测量无CPU供电,5V电感阻止偏低,CPU供电芯片和保险电阻都坏了,你需要注意右边U口看看是否有异常

usb供电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