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 主板 三短一长报警维修{2022年最新简解决办法}

楼主(2022-02-10):
一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为IH81M ,电源是14口电源。电源坏,更换电源之后发现,开机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是三短一长报警,更换CPU和内存,故障依旧。确定主板问题,拆下主板,测量各电压信号都正常。按照这位老司机[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507-1-1.html]测量电源口的灰线电压为0,发现故障点了,打阻值发现短路,pwrok信号和IO之间有1个0欧的电阻R190,拆下电阻,发现IO那端短路。更换IO后,阻值恢复正常。插上电源,开机亮机,故障修复。

  然鹅,我这种懒惰的人,怎么可能换IO  . 直接拿掉R190  灰线电压恢复正常  5V   开机亮机  进系统蓝屏,进BIOS 设置硬盘工作模式,重启  OK..               OK  ...
                  不亮了  ,拔掉电源关机再开机 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应该就这一个毛病了 ,不能重启,重启不亮....

网友:
重启  OK  ...   不亮了  ,拔掉电源关机,再开机 亮了, 应该就这一个毛病了 ,不能重启,重启不亮....

网友A:
人家是修好,你是将就着用。

网友:
是不是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修好,你是将就着用。

首选当然是换芯片   我这也是 另一个方案 仅供参考

网友:
将就着用也行,换io太麻烦了

网友:
品牌如果有通病就好修

网友:
这样也行,就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不能重启,可以正常关机?

网友:
和客户沟通一下,便宜点。想重启就贵点,应该没啥大问题。客户理解就行。

网友:
长时间用,不是解决办法,就是装个驱动,装个杀毒软件,还要重启呢,顺便问一下,软重启行不行?

网友:
这个方法牛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H81同故障,

网友:
修过几台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