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内存供电偏高(适合新手)不跑码

楼主(2022-02-10):
   技嘉B85M-D3V主板故障现象:触发后掉电,不跑码,能进行再次触发。本人也是处于新手水平并非专业维修
,高手飘过。

触发瞬间测试内存供电为4.5V左右,心想当然这样
会掉电,不跑码。先没有看图纸,心想直接换一个
RT8120D再说。热风枪过后一个RT8210D芯片已换好
测试还是和之前问题一样。看图纸后测试发现DDR_EN
电压有2V左右,会不会是这个开启信号电压偏高导致的?
看图纸这个信号和IO的一个脚还相连,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热风枪过后IO换好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
这时候我跑去测试6脚FB 0.8V.当开始看到图纸觉得是正常的

后来仔细想了下不对,因为输出供电已经4V多。0.8V是在1.5V的
供电基础上才是正常的。这是觉得应该是6脚固定值应该是0.8V
当6脚反馈脚不够的时候芯片会给上管和下管的G极加电压
以提高内存供电的电压,最后通过上拉下拉电阻分压能得到
0.8V后才会认为输出电压正常。立马热风枪更换R371和R380后
内存供电1.5V恢复正常。测试R371只有2千多欧姆了,R380只有
400多欧姆,严重变质了。

这个时候心想就该跑码了吧,结果测试任然不跑码。

测试到VCC1_05PCH没有电压,G极无控制电压。
测试U1A的第3脚有1.09V左右的电压,芯片供电正常
更换U1后VCC1_05PCH电压测试为1.05V.
再断电,上U,上内存,跑码,点亮。

跑码正常图:

给自己留个维修过程,方便以后查看,高手忽略。

网友:
楼主谦虚了,非常好案例。

网友:
老司机谦虚了,测试检查过程麻遛得很,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没有去研究过

网友:
我就是新手,

网友:
技嘉的用料也太差了,运放居然也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报个到,学习中

网友:
老手都是新手成长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内存供电还真是高的吓人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电阻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
技嘉主板就这样 头痛

网友:
多看看帖子有好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