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懂芯片上引脚功能都是什么作用及先后顺序

楼主(2022-02-11):
这个芯片有多少人能全懂?我只是一知道半解,所以今天发帖请大神赐教芯片上的引脚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
芯片有数据手册   想知道引脚功能 自己去找定义就行了  一般也没有人去记那么全 除非真的到了很难修的时候 才会去查收据手册  一般 只要知道他的重要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有外部图纸,对着图纸直接换全套,就不要去看内部结构。维修人员去研究这个。要花大量时间去补习英语和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子爱好者,还是可以多研究。

网友:
一般都没有去研究过

网友:
想知道芯片的工作原理,有必要了解一下!

网友:
一般是啥时用啥时查,查不到再想办法。

网友:
这个芯片提供5~8相pwm供电,如果出现疑难故障,只能接合内外部电路,查数据手册,好好研究一番,平常如怀疑它有问题,代换即可,深究也不一定记得住。

网友:
楼主这是要学习芯片设计?维修碰到芯片太多,大同小异,没时间仔细学这个,

网友:
芯片有数据手册

网友:
不知道,这个要仔细研究才行

网友:
都是遇到特定问题才研究的

网友:
熟练阅读英文资料是走向维修金字塔顶端的基本功

网友:
只了解一点点电源芯片,

网友:
想要深入了解 英语是很重要的

网友A:
维修用不着,想搞懂芯片运作?高数复变函数模电数电来一遍英语倒是要求不高。

懂点pcb布线倒是对维修帮助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用不着,想搞懂芯片运作?高数复变函数模电数电来一遍英语倒是要求不高。懂点pcb布线倒是对维修帮助不小。

只是维修 看mouser的数据手册 会用示波器足够了

网友:
2本教材《模拟电子》《数字电子》

啃完,课后习题做完。再看这些芯片的内部框图,就一清二楚。再也不会一头雾水

网友:
维修人员没有学的这么深的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用在LED灯串控制

网友:
可编程电源IC,

网友:
全0出1.全1出0.与或非门。具体条件自己测量

网友:
做维修的不需要全懂,认得几个主要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翻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很难得的学习资料知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