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三星显示器灰屏谁能修

楼主(2022-02-11):
三星S32E360F显示器,突然灰屏背光灯亮不显示画面连LOGO都没有,哈尔滨本地找了几家都修不了
问一下谁那能修,大约费用多少钱

网友:
换过逻辑板和驱动板,在网上看了不少有可能是屏的电路板有问题或是叫cof的有问题

网友A:
三星一年质保的机器就是这么烂,没辙,本地那么多家都宣布报废那估计修复的可能性不大。一般这类情况是cof软排线或者玻璃板漏电引起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一年质保的机器就是这么烂,没辙,本地那么多家都宣布报废那估计修复的可能性不大。一般这类情况是cof ...

本地的只是换驱动板,别的啥也没会也没设备,说是他们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地的只是换驱动板,别的啥也没会也没设备,说是他们修不了

嗯,一般显示器cof软排线和玻璃板损坏几乎就是放弃了,有的地方可以更换cof软排线,但是价格也不低。

网友:
三星显示器辣鸡.....保一年没啥用

网友(2022-05-27):
大师搞好了没有,我的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屏信号驱动板有问题,或信号输入线路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不值得修了吧

网友:
只要屏不烂都是可以修的。

网友:
屏不烂是可以修,但是要技术要设备呀

网友(2022-08-06):
我可以指导你维修,有意加QQ96297562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逻辑板问题,有个能换个电容就好了,有可能就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