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个问题,关于接速桥检测电压的

楼主(2022-02-11):
显卡接速桥,仅连接供电,未插pcie 1X连接线,风扇狂转,试了好几个显卡都这样,是速桥有问题还是正常现象?

网友:
就是这样的,如果接了供电还是狂赚,那可能是总线或者核心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哥指教,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