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来看看这是啥问题,蓝宝石HD7850

楼主(2022-02-11):
刚开始是显存电感短路,12v正常,检测显存供电下管击穿,换好以后正常使用,用了一天没事,但总觉得有一股淡淡的糊味,因为电脑没死机也没在意。第二天一开机糊味变得很明显,立刻拆下来,果然在维修的地方还在冒热气,焊油还在流,检测12v变大变成700左右,奇怪的是这块卡放凉了还能点亮,这是什么问题?是PWM损坏造成的吗?

网友:
显存下管炸了补上还能正常用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网友:
上下管穿了都会一套带走吗?12v没短路也会一套带走吗?
之前学习的时候视频大佬说上下管就好比上管放水下管排水,电感是水池,下管穿了不就相当于水永远放不满,为什么显存和gpu会挂?

网友:
这个卡只有一颗下管

网友:
上管  和下管   一起换掉哦

网友:
放弃治疗了,驱动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能出1.3v,过一会儿驱动芯片就烧坏了,七八脚通了,两次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