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暗影精灵掉件了,请求帮助。

楼主(2022-02-11):
暗影精灵5版号DAG3DDMB8C0 REV:C,刷bios不小心弄掉两个原件,在红框里的,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助识别一下,谢谢了!我是业余爱好者,找不到资料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是两个0201的33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是两个0201的33欧电阻

非常感谢,晚上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
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B:
已经亮机正常了。感谢大家!测了下周围的电阻是15欧,就装了两个15欧的。但是为什么这台电脑一是单独插原装适配器不开机,必须装上电池。二是关机状态下不会充电,要开着机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亮机正常了。感谢大家!测了下周围的电阻是15欧,就装了两个15欧的。但是为什么这台电脑一是单独插原装适配器不开机,必须装上电池。二是关机状态下不会充电,要开着机才能充电!

设计成这样的吧!我有个机械革命就是必须得有电池才能开机没电池插适配器是没反应的!

网友:
谢谢大佬,我来查下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是两个0201的33欧电阻

不是33就是22

网友:
25的SPI芯片周围的电阻在哪个电路上设计都差不多,查了一下我的主板,3脚和7各是2.2k的电阻。

网友:
这几个电阻是分支去到南桥的,小阻值线路阻抗匹配电阻。然后您说的开机才充电,是不对的,慢慢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