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I0 520-22KIU超郁闷之维修

楼主(2022-02-11):
年前放假了 同事接的一台LA-E882P的一体机说是不亮机,他自己先拆开修过主板了 ,年后哥们开工了 堆下修不好的都给拿过来了 ,包括这个一体机  ,从网上找 了拆机视屏研究好怎么拆后 ,拿过名片小心翼翼的拆下屏幕来,拆下来看了一点没损伤的,放到一边,研究主板,接可调看没有待机电流,拆下打过阻值没有短路,接电测时光3.3V电感有电压 ,其他待机该有的电压都没有 ,新待机模式按开关才出的其他电压按了开关也没有,明显主板有问题,拆下主板来打开图纸查吧,EC99脚VBAT有3.0正常,复位找了所有的名称没有(内置了吧),时钟也是内置的,程序看脚位是连接的UEC2这个2M的BIOS芯片,这个先放一边了,再看待机芯片光有3V 没5V,待机芯片线性3 .5V都有  ,测量芯片6脚和20脚的开启光有3V开启 ,20脚的5V开启没有,开启是由EC88脚开启的,啥也别说了,先把EC BIOS给刷个试下,论坛上下了BIOS刷好上电测试  电流直接上到0.5左右了,其他外设不接也就这电流了,装机测屏的时候郁闷事情来了   屏幕有问题了,这个就说不清了,没办法只能又恢复原故障装好了 ,一体机的这屏幕真是难拆

网友:
修不开机的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