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二合一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2-11):
接修一台thinkpad pc平板二合一的机器,插电0.16按开机不触发,拆机测量发现EC短路,是bga封装的,料板上拆了一个值好球干上去,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
笔记本维修
笔记本

网友A:
这个屏不好拆吧
thiij
卡扣式的好拆的,一翘就开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好拆吧
卡扣式的好拆的,一翘就开了

网友:
这种屏幕 拆的少 有时候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