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80外接显示,内屏不亮维修

楼主(2022-02-11):
接同行送来的一台联想的Thinkpad E580笔记本,描述为外接显示,内屏不亮,客户自己认为是排线问题,买了排线,自己换不好,找到我的同行朋友帮忙更换,换好后还是一样的现像,同行朋友又排除了屏和排线,以及显卡,确定主板上的问题,我拿到后,先测试了一下,与描述的一样,并且有出错的报警音乐,先简单的给BIOS放了电,又刷了BIOS,现像一样,没有变化,只是没有报警声音了,于是找个图纸,查看了一下屏供电,+LEDVDD是9V,正常(注意这个机器就是9V的),+3VS也正常,但当查到+LCDVDD_CON时只有1V,这个有点不正常了,于是追查到这个电路是由+3VS经过U6001的开启转换过来的3V电压,再经过一个电阻R6017而来,一边为3V,另一边为1V,判断为电阻坏,更换解决。但由于懒,不想拆主板了,于是在屏接口上的+3VS(39--40脚)飞线到屏接口的18-19脚上,测试正常,完美解决了懒的问题,附上备份的BIOS及图纸。

网友:
有时候维修多了就这样改了,虽然不合规,但是没问题,哈哈

网友:
老师傅就是不一样,机子主板都没拆,送两公分线就换回百元大钞,佩服佩服

网友:
信号到位不出供电 直接换芯片

网友:
融会贯通,怎么简单怎么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能“打倒”敌人的招就是高招,管它是什么功夫呢:):)

网友:
学习了    屏不亮的故障我感觉都是比较好修些的  无非就那么几样 供电信号

网友:
这个焊接水平很高啊哈哈

网友:
学习了,不合规,但是没问题就行

网友:
手到擒来啊

网友:
能够解决问题的都是好招。

网友:
都追查到电阻坏了?不拆主板?懒?

网友:
精华帖子   有实战有理论讲解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