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台THINKPAD E40 开机出现LOGO掉电

楼主(2022-02-11):
今天收到一台THINKPAD E40 开机出现LOGO掉电,网上搜了下,都说BIOS或散热问题,各种手段都试了,居然发现电路有腐蚀痕迹,清理后收银子了。

网友:
这种问题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
光清理不把腐蚀的原件换掉能用多久哦

网友:
单纯引脚腐蚀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细节上的问题

网友:
目检腐蚀掉件坏件仔细点就不用一开始就查过温缺电压等问题喽。

网友:
我一般有腐蚀得先清理,在维修板子。

网友:
腐蚀的还是给加焊一下比较好!

网友:
收银子这么直接吗  腐蚀的原件也没查查

网友:
这个机子给大家带来不少收益

网友:
绝壁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