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DAH95AMB8C0 REV.C

楼主(2022-02-11):
1.不开机:通电电流0.45A左右,摸到TPS650832发热,以为它坏了,没有图纸不好确定,随后测各大电感打值却是正常的,再测MOS管上管发现阻值45左右比较低,虽然没有图纸,看是PWM电路,上管D极电压不止2V吧,直接2V去试,竟然是大短路,这次有维修方向了,是1R5标识的那个电感旁的一个电容坏,变色去掉就好了。

TPS650832 TPS650830 TPS650831.pdf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公共点微短路,烧机找到发财电容。

网友:
发财电容,捡钱了爽歪歪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发财电容真好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赚钱,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好,故障立刻找。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
修的华为少       把图片编辑好一点

网友:
就稀罕这样的活!

网友:
华为的本子太少修了,看样子也是代工厂做的,一通百通

网友(2024-05-19):
我收到一台同型号笔记本,不开机,公共点电压9V, 有3.3V,1.2V,但没有5V输出,待机0.074A,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