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台式机密码忘记了用的是机械

楼主(2022-02-12):
mac台式机密码忘记了用的是机械键盘怎么解决?

网友A:
是硬盘密码还是系统密码

网友B:
苹果系统登录ID了可以通过ID重置密码,如果没登录 基本无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硬盘密码还是系统密码

系统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系统登录ID了可以通过ID重置密码,如果没登录 基本无解了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C:
系统密码不能用reset passwor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密码不能用reset password吗

用不了。。。。。。。。。

网友A:
以前解过一台,百度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解过一台,百度查的

怎么解的?????

网友:
重启电脑 command + S  进去重置密码看看

网友:
我的键盘是普通的机械键盘。

网友:
是系统密码吗?

网友D:
要修电脑的刷新的BIOS,你搞不了

网友E:
送去街边的电脑店就可以了

网友F:
windows键+R,进恢复模式,进终端,用reset+password改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dows键+R,进恢复模式,进终端,用reset+password改密

我一会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送去街边的电脑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修电脑的刷新的BIOS,你搞不了

我先这边试一试,实在解不了只能按你来说的去办。

网友G:
没办法。重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办法。重装吧
另一个系统里的资料不会被删除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反复的操作下可以启动win系统了,正在安装macO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