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呼叫Siri没反应,原相

楼主(2022-02-12):
苹果8P呼叫Siri没反应,原相机拍视频没有声音!请各位帮帮忙,怎么查?

网友:
刷机没有啊

网友:
刷机了,用微信拍视频就有声音,用原相机就没有咋回事

网友:
尾插板换换试试

网友:
换尾插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查音频吧

网友:
弄清楚了!前置上面的送话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