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2220HDP 显示超出范围

楼主(2022-02-12):
接修的一台BenQ   E2220HDP 一开始的故障是开一会自动关机(显示是正常的),反复捣鼓后才找到是1.8v供电电阻3.9Ω不良 换了解决 又出现超出显示范围。因为在修理第一个故障时 写过程序(25的flash,本网找的程序) 同时保存了旧程序。换过主控tshu58.   好了 现在第一故障解决了 又出第二故障 。这是哪的问题呢?超出显示范围这种故障平时没遇到过。

这种驱动板
715G3329-M01-003-004F E2220HD 有很多相似型号 代换很严格 在某宝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板,只能找了个相近的 不贵才5元 715G3329-1-2 显示正常了 但这个键控是不一样的。改键控还不如死了算了,下定决心一定修好这块。

网友A:
首先,这个主芯片让你焊接的太狠了,好歹也得清洗下。

还有,你的原机程序刷进去试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这个分辨率提示可以试着保存用户数据,然后青空下用户数据试下,不保证一定可以,最起码也是一个尝试方法。一定要先保存原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主芯片让你焊接的太狠了,好歹也得清洗下。

还有,你的原机程序刷进去试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

原程序刷了也不行 试过很多信号源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程序刷了也不行 试过很多信号源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你是接vga提示这个还是DVI提示?